楼主(2011-01-16):
首先请看好题目哦,是输入电流大于输出电流。

我这几天碰见了这种状况,富士的变频器FRENIC 5000P11,所带负荷为55KW的电机在45HZ情况下:

输出电流81A(面板显示,福禄克数字钳形表也掐的差不多这个值),输出电压是370V(变频器面板显示)。

输入电流105A(福禄克数字钳形电流表),输入电压是400V。

由电机负荷一提量,就超过电机额定值104A,导致变频器上端的热元件动作。

如果在50HZ情况下,测得为输入112A,输出81A。

但是同一配电室内其他的所有变频器都是在<50HZ情况下,输入电流小于输出电流。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假如你的测量是基本准确的,这也存在一个输入与输出功率因素不同的问题。并不能电压*电流,变频器上设置的参数不同有时电流值会有明显变化。假如你的变频运行正常,电机发热正常根本无需多事去管他

网友B:
正常现象,不必去理它.

网友C:
变频器输出侧的高次谐波分量比输入侧大得多,用钳表直接测量,数值是不准确的,一般钳表对高次谐波分量是没有足够响应的,但输入侧钳表测量值就比较接近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