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如图所示,请教各位,下图是一个三线电阻接到一个温控表上的图,它是如何通过AD知道PT100的当前电阻值的?由电路方面的知识不是太好,所以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O,呼唤高手出现!
这个论坛应该是高手如云的呀!

网友A:
哈哈,我倒不是高手。我只看出10K电阻和传感器接成的分压电路,温度变化时,分压点电位发生变化,此变化电压就是温度信号,这是一个模拟电压信号。送入后级A/D电路,还需要硬件或软件电路设置温度零点(基准点)和温度范围。这是指的上路温度信号。
下路温度信号,由30M电阻引入+0.5V,不知具体是什么作用。大阻值电阻引入,好像起的作用不大。不好揣摩设计者的意图了。
精密测量往往是用电桥取出温度信号,当然也可用简单分压电路,取得温度信号。

网友B:
支持咸工的看法。
用热电阻测量温度的数显仪,为保证测量精度大多是用电桥法,而这儿采用了分压电路来测量电阻的变化,看来不是为了降低成本,可能是为方便与其它信号兼容的原因,所以估计该仪表可能是一台万用输入信号仪表的局部电路,如果推测成立?楼主能否把该仪表的全部电路图上传让网友们分享,因为万用输入的仪表电路图在网上几乎没有。
30M电阻引入+0.5V,是否是作为传感器断线检出功能?也要看全图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