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今天,为了把一台设备上的维纶MT510T触摸屏里的界面改进一下,把程序上传后,编辑-保存,编译后重新下载,复位触摸屏后,发现触摸屏上的系统日期显示##.##,也就是无法显示系统时间,PLC内的各状态元件可在触摸屏上实时反映,可是当触摸触摸屏后,触摸屏没起反应,而且此后PLC内的各状态元件也就不会实时反映了,也就是触摸屏象死机一样了。
只有重新复位触摸屏,PLC内的各状态元件又能在触摸屏上实时反映,但一旦触摸以下,触摸屏又会死机。
而此次上传下载程序前,该触摸屏明明是正常的,难道这样搞了一次触摸屏就坏了?怀疑程序编辑时错误,于是把原来上传的并不经过编辑过的原程序重新下载到触摸屏上,故障依旧。不知到底何缘故,往高手解答。

网友A:
估计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B:
呵呵;原来备份的程序再传一下试试;

网友C:
上载后的程序,你动了哪些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是我用维纶的EB500V2.73版本上传这个深圳人机eView的MT510T触摸屏导致的,后用深圳人机的EasyBuilder500 V2.6.1 简体版重新上传其它相同设备的该触摸屏里的程序,再经过编辑修改后下载到那个屏,一切OK.
呵呵,听说过台湾维纶跟深圳eView的不同,但由于可以上传编辑和在线模拟都没发现问题,所以想当然认为没问题,但实际是深圳的人机就不能用台湾维纶的编程软件上传和下载,否者结果就是下载后的触摸屏会出现死机的现象。经验教训哦。

网友D:
呵呵,版本害死人。

网友E:
呵呵~我和你是同样的问题啊!不过我用的是深圳人机的软件编译了维纶的触摸屏,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F:
现在新版本EB8000 V433软件还不支持360杀毒软件,那天刚装上去,真把我急坏了。弄了近一个小时才打开软件,后来问威纶技术服务的说,要把杀毒软件关掉。不知道写软件在发什么神经。越搞越乱

网友G(2016-09-08):
回复 楼主:
大侠,教教我v2.6.1怎么把触摸屏里的程序传出来?我今天和你犯了一样的毛病,我是用v2.7.3传出的程序,手贱又点了一下下载,把刚传出来的程序给下载进去了,结果就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毛病,我上传的时候用了在网上买的一个秘密,应该不是原密码,难道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