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谁知道?

楼主(2011-01-17):
有个不锈钢容器,如下图所示:

装满后可以容纳360t水,用315-2DP编程,该怎么实现呢?压力可以测得,容器的机械尺寸也已知,计算吨位,该怎么编写程序?诚心求教……

17716736@qq.com

网友A:
安装称重模块,实际标定一下就能实现!也不知是起显示作用还是控制也没有说清楚,是水塔水位显示还是控制流量输出,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