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我的负载电流是180A、请问诸位配多大的互感器、刀开关?选互感器和刀开关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A:
互感器选200/5的,根据需要选择精度。
刀开关选200A的。

网友B:
2楼的,互感器选对了,但是刀开关,180A实际电流,你选用200A的刀开关,麻烦大了。。以前选用的时候是1.5倍左右,现在是和谐社会,什么都讲节省,为了减少你的工作量,你还是选用个400A的保险点。。

网友C:
180负载用400的刀闸??你让他的刀闸接几台设备??

网友B:
回四楼,不是接多少设备的问题,而是设备选型是有个公式的,不是乱套,以前规定开关选型是额定电流的1.5倍,凡是做设备的都知道有这么一条选型公式,但是现在由于什么都是响应低碳,开关生产厂家是响应最积极的,所以现在设备选型都已经将1.5倍的计算公式变为2倍了,可能阁下没做过吧?所以才这么大惊小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楼的,互感器选对了,但是刀开关,180A实际电流,你选用200A的刀开关,麻烦大了。。以前选用的时候是1.5倍左右,现在是和谐社会,什么都讲节省,为了减少你的工作量,你还是选用个400A的保险点。。

选择200A的刀开关可能会发热的

网友B:
200A刀开关用于180A的设备,绝对会烧坏~特别是用于感性或者容性负载,不信试试。。

网友E:
互感器200/5的可以,但使开关我建议用25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