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现有台安N2变频器(380V/1.5KW)开关变压器,因进水损坏,变压器型号:IT004B-A,我手头正好有一台220V/1.5KW的N2变频器,变压器型号是:IT003B-A,代换后通电后即报OU,检查开关电源部分无问题,屏蔽掉OU后,空载试机一切OK!查电压检测部分电路未见异常!D207的负端电压检测为100V,不知是否正常?主板带换过没问题!不知这两种变压器是否可以通用!如果不可以,哪位朋友有IT004B-A的变压器,请联系!电话:13475863371  QQ:1137937729

楼主:
打电话到台安的技术,确实两者不能通用,具体没告诉我!刘工帮忙给了一个IT-004B-A,今天装机试验OK!直流母线电压监控为520V,带载试机OK!

网友A:
如能屏蔽OU信号,就是可以用,何必又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关注!怪我没说明白,我说的屏蔽,只是改变直流电压检测回路的电阻,使其显示值正常!空载尚可,带载运行则直流检测电压急剧下降,马上报LU,不能用呀!

网友B(2011-04-13):
台安220V的变压器肯定不能用在380V上面,会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