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力电子方面的

楼主(2011-01-17):
请大家把有关电力电子方面的资料拿出来奉献一下,相互学习一下,帮助一下新人!!!!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都要努力哦,时代进步的太快了。

网友A:
知道单相马达有 一种型号是有运转线圈,启动线圈,《分主副线圈》启动线圈的主要功能是启动之用,当启动之后 以经失去作用了。
发现一个问题,当电机正常之后,断开副绕组把它用来发电,先量出相序之后跟电源相接,这下省电了。
设计成这样发电线圈大于运转线圈,用电瓶启动电机,当电机运转开现,根据磁产生电原理,发出来的电经过稳压整流,给电瓶冲电,电瓶给电机用电!汽车还要什么油哦!不就循环了吗!如果发电线圈用乌而不用铜,那他的发电量该有多大哦!
继电器有常开常闭给他线圈通电自锁,三极管就是给他合适的电压导通,变压器知道不,感应出高压,或变低压
找一个直流电机100V 1.5W/的找个3相,100V电瓶一个,整流稳压
让电瓶里的电启动直流电机,让直流电机带动3相电机运转,3相电机线圈就成发电线圈,用其中一相整流稳压给电瓶冲电,还有2相电没有用,可以给工业用家里用!
!
油根本不能发电,只是燃烧把电阻导通而以。为什么不直接导通呢!把它直接导通,加个屁的油
我看核电站就是循环不过不同的是他只要把发电线圈用乌而以不用铜,乌的导电是铜的K倍!

最近我在试如何闭开电磁线跟电磁波《读心术》!电磁波无处不在,就是根据人的脉搏来读出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是如何锁定你的呢,我猜可能在身体里有条线,你猜那条线在那里?手机是最容易锁定你的!
手机,电话,铁物质,跟电有关的能避开就避开!
也就是知道如果有人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的,他们是靠电磁波,靠的是高科技,不要以为他们很厉害,他们全是一群笨蛋根本就不怎么样,,只是知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