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今天遇到一个没遇到的问题
产品是PNP晶体管输出的光电开关,发现输出短路了,即常通。
以前只遇到断路的,想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短路的

网友A:
两个原因,一是质量差,二是负载太重,一般不能超过100mA

网友B:
呵呵;烧了后常通或常闭都是很常见的;

网友C:
是光电开关内的电子元件击穿造成的。

网友D:
就是嘛,输出坏了,很难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除非现场排查和寻找原因。

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比如说有高压穿入回路,或是感应的高压。把管子击穿了。这种传感器都是低压供电,耐压值也不大,所以就怕加高压。

网友E:
PNP晶体管输出出现短路, 除负载短路造成C、E损坏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接、拆线不注意,把电源正和晶体管C极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