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有一台发电机用5年没什么问题,可以自动充电。上个用换个电池后,现在发电机不会自动充电,我们也没动别的地方,现在要另外用充电器给发电机充电。

网友A:
是否与电池有关

网友B:
充电回路的相关线路搞坏了

楼主:
我只更换电池,没动别的地方

网友C:
电池极性会不会接错?

楼主:
电池极性会不会接错?没接错

网友D:
检查充电电路的整流二极管,可能穿了.

网友E:
充电回路有断点,用万用表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检查充电电路的整流二极管,可能穿了.
多谢。我有时间去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