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使用西门子s7300时,用mpi与上位机通讯需要cp5611通讯卡,无奈卡坏了多次,在不断的卸卡装卡检测的过程中,有了一点小感触,与大家分享.
问题描述:1) wincc画面“输入\输出域”全部反显,组态的“动态对话框”均无 效,“历史曲线画面”无法加载,无法通过wincc实行对现场的监控。
2) wincc硬件诊断显示“驱动程序连接状态”为断开,wincc channel diagnosis:
驱动程序连接:channel diagnosis “×”
3) step 300的监视功能无法使用,提示“总线故障”和“找不到其他激活伙伴”。
解决过程:1) 怀疑是总线接头故障,把接头重新连接,并检查端接电阻是否在“on ”位置。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2) 是否mpi电缆已从中间某处断开?从矿槽除尘系统卸下完好的电缆接上。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3) 从设备管理器中完全卸载cp5611卡,关闭电脑,启动电脑,重新安装cp5611卡。
有时由于操作系统故障引起cp5611卡的使用异常,可通过完全卸载卡再重装来解决。此时检查安装的cp5611卡能不能够被设备管理器识别。(如果不能识别,有黄色的叹号显示。)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断定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4) step7 hardware diagnosis
cp5611(mpi)
test:
error ox031a : no active profibus/mpi network found,if you want the cp of this pc to be the only active module(for example in dp master mode),the setting  must be activated.
hardware : ok
说明cp5611与计算机其他硬件资源没有发生冲突。
step7 监视功能显示“找不到其他激活伙伴”。
在cp5611(mpi)“属性”中将pg/pc设为唯一的主站,重新进行硬件检测。
error ox031b: synchronization error (problem with the profibus network )
hardware: ok
step7 监视功能显示“总线故障”。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5) 更换pci插槽,由pci board 1 更换到pci board 2
重新测试。插槽与卡的冲突可能导致cp5611卡的使用异常。插槽与卡没有冲突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6) 是不是卡本身出现了问题?从别的控制系统卸下完好的cp5611卡,其他的一切参数没有设置,系统恢复正常。再把怀疑坏掉的卡拿到别的计算机上进行测试,依然不能正常使用。
问题原因分析:导致cp5611卡不能正常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西门子软件没有为当前使用的w indows操作系统提供
cp5611卡的驱动程序。(被排除)
2) cp5611卡没有被设备管理器识别。(被排除)
3) 操作系统的故障引起cp5611卡异常。(被排除)
4) pci插槽与cp5611冲突。(被排除)
5) 卡本身的原因,如卡上的元件已损坏。
cp5611的使用手册强调cp5611卡的元件对静电非常敏感,在操作的时候必须释放身体上的静电。在拆卸cp5611卡时候,发现pc机背板上有比较多的静电。我怀疑这是导致此次cp5611卡不能正常使用的主要原因。
现场补救措施:检查系统的接地情况,把没有接地的plc导轨接地,计算机背板的静电已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