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三碁(SANCH)变频器SA-4037C  变频器开始是驱动电路的串接的301电阻有几路损坏(驱动芯片是3120),电机旋转时抖动。电阻是串在3120的3脚上的,更换后启动显示正常,但变频器没输出,测量没有驱动脉冲。也没有报警。RUN指示灯亮。请问各位老师是怎么回事?是CPU板坏了吗?

网友A:
CPU板应该没有问题。下三臂IGBT的驱动电路共用一路电源,检查这路电源是否不正常。另外,驱动IC的输入侧信号回路,用的是5V电源,检查这5V电源是否正常。
还有一个可能,逆变供电有可能串接快熔,是否为快熔烧断。

楼主:
谢谢咸工,我再查一下吧

网友B(2013-06-06):
后面是哪里问题呢,应该是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