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台PLC里的程序导入到另一台PLC里(FX1S-30MR-001)

楼主(2011-01-17):
如题。

网友A:
在线读取程序,然后将程序写入到另一台中。

楼主:
前辈,用哪个软件读取?

楼主:
实在是一头雾水,偶是新人。

网友B:
有手写FX-20P的话可以学着用一下,没有的话从网上下载个GX Develope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友D:
FX1N-EEPROM-8L,这个存储卡可以直接COP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X1N-EEPROM-8L,这个存储卡可以直接COPY;
那很方便也

网友F:
用FXGP 或 GKDEVELOPER编程软件读取并保存,然后写入另一台;若是型号不同,则需要在软件中更改PLC类型后再写入。

网友G:
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或者手持编程器读取并保存,然后再输入另一台的PLC中

网友H:
不是吧,  这问题算问题吗。?

网友I:
对于新手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