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3菱plc编程控制2个步进电机先说第1个
同一直线上有a b c d 点 a是起点,d是终点
要求a到b步进电机快走,b到c慢走,c到d终点 快走。。
在d点马上快速回到a点、
要求d点装个感应开关, 碰到感应开关在回
不知道PLC能不能装感应开关
请那位高手帮我看看
我在这里谢谢他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感应开关是什么?接近开关的话选24V的,实在不行你加个继电器。

楼主:
什么开关多可以啊~~~~~只要plc能认识到旧可以
如题

网友B: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PLC都能识别

网友C:
应该可以
不管是接近开关,还是行程开关。只要它的电信号和你的PLC匹配就可以。 到时候在PLC里加入相应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D:
同意楼上所有观点。

网友E:
用感应开关来决定位置,是可以的,这样的操作可以用脉冲指令控制伺服动作,感应开关放在指令的前面作为转换的条件

网友F:
既然问这样的问题,估计在这里我们怎么说他都不会明白的。

网友G:
可以实现的,程序写好感应开关相当于电磁阀的装置,你这里应像裁切机的系统,程序也和裁切机的系统相像.

网友H:
建议楼主还不如用这款PLC,自带3路高速脉冲的
编程指令,寄存器也跟三菱的相近,性能也还可以

网友I:
那没什么难度,选个感应器,就用这个指令实现电机前进与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