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BB

楼主(2011-01-17):
ABB变频器在抱故障时,下面有个报故障的时间

时间的一般格式是  ___h   ___min  ___s,例如:2056h  56min   37s

请问通过这时间怎样知道具体是哪一天、哪一时间?

网友A:
这是传动单元累计运行时间

网友B:
是具体运行了几小时几分几秒故障的。

网友C:
你们巡检不到位
一般4小时一次

网友D:
是的 800的就是这点不好    故障状态信息既然查不到.  有的时候给维修造成非常大的捆老

网友E:
变频器报故障时都是瞬间触发报的,故障状态信息中电流、电压等,抓出来显示的都是假数据,数据从采样到显示、处理运算是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