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压力继电器要怎么使用呢?是跟中间继电器是一样使用吗?哪位有图片上传张看看,还有怎么使用能给讲解下吗?有没DC24的?

网友A:
压力继电器,只是一个电接点开关,
压力到了接通,压力不到是断开的。

网友B:
电接点开关,看电压等级和接点容量

网友C:
压力继电器(Pressure Switch)
  1.压力继电器,液压术语,是液压系统中当流体压力达到预定值时,使电接点动作的元件。
  2.是将压力转换成电信号的液压元器件,客户根据自身的压力设计需要,通过调节压力继电器,实现在某一设定的压力时,输出一个电信号的功能。

工作原理
  压力继电器是利用液体的压力来启闭电气触点的液压电气转换元件。当系统压力达到压力继电器的调定值时,发出电信号,使电气元件(如电磁铁、电机、时间继电器、电磁离合器等)动作,使油路卸压、换向,执行元件实现顺序动作,或关闭电动机使系统停止工作,起安全保护作用等。
  压力继电器有柱塞式、膜片式、弹簧管式和波纹管式四种结构形式。下面对柱塞式压力继电器(见下图)的工作原理作一介绍:

  当从继电器下端进油口3进入的液体压力达到调定压力值时,推动柱塞2上移,此位移通过杠杆放大后推动微动开关4动作。改变弹簧1的压缩量,可以调节继电器的动作压力。
  应用场合:用于安全保护、控制执行元件的顺序动作、用于泵的启闭、用于泵的卸荷。
  注意: 压力继电器必须放在压力有明显变化的地方才能输出电信号。若将压力继电器放在回油路上,由于回油路直接接回油箱,压力也没有变化,所以压力继电器也不会工作。

如何选用压力继电器
  根据所测对象的压力来选用,比如所测压力范围在8KG以内,那么就要选用额定10KG的压力继电器,还有要符合电路中的额定电压,接口管径的大小

压力继电器和压力传感器的区别
  压力继电器,是液压系统中当流体压力达到预定值时,使电接点动作的元件。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压力传感器即输出电压(或电流)随压力值变化而变化。

楼主:
外观实物图谁给发张,只听过没见过。DC24V能用吗?有规定接点电压吗?

网友D:
到买电器的那里问一下就是了,我一般都用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E:
压力继电器不电接点压力表稳定性好!

网友F:
支持四楼,讲的很详细了,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电接点开关,当成个开关用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支持四楼,讲的很详细了,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电接点开关,当成个开关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