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8):
我们车间里的S7-200的一个拓展接口EM232 他的输出 0到10V直接控制变频器调速 PLC上按的触摸屏  在触摸屏上 给他0HZ 变频器还是动 扎调都不行 以为是变频器问题 可手动是好好的 把变频器一连到PLC上也没给他信号变频器就直接上到30多HZ  后来量PLC输出脚发现不管触摸屏给不给PLC信号 他脚的电压都是3V以上 如果触摸屏给到50HZ 变频器的频率也跟着到50HZ
   其他的输出脚都好好 的  (昨天试啦下用EM232别的脚控制他 按上也不行 现在郁闷的是 这个脚有出毛病啦 也是一直有电压啦 不过比那个脚小点是1点几冨) 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所以我想能不能复位下看看
 让我费解的是 两套设备 都是一样的毛病  是不是编程问题啊
 各位老师 帮帮忙啊5555555555555555555555在此谢谢啦

楼主:
他们想0HZ就不动

网友A:
测一下你的EM232是否正常;

网友B:
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在程序里面设置了最低频率。如果不是话就是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B:
多半是程序问题,这个需要查了才知道的。

网友C:
应该是程序的设置,当频率小于30Hz时使频率等于30左右HZ

楼主:
不好意思啊 一直忙 没时间 上网  谢谢各位  由于过年 他们厂家没来人 只能等到他们过来啦 呵呵  谢谢哈

网友D:
200的我没有用过, 但我根据其他PLC的经验说一下, 也许有点帮助.
有的PLC输出模块可以组态成电压输出也可以组态成电流输出, 而且是两两成对的组态, 如果只用其中一个通道输出, 备用通道需要短接或者其他特殊处理. 您最好打西门子自动化和驱动集团的服务热线电话咨询一下.
还有可以监控一下PLC的输出是不是真的给定为零赫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1-03-25):
太感谢你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