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8):
求教:17台机床,总功率为270KW,总电流多少,开关如何选择?
本人大体分为四只配电箱控制,每只控制70~80KW,最长距离为80米,请教选择电缆?

网友A:
每千瓦2个电流来计算,每个分柜250的空气开关。95平方的铝线足够用了

网友B:
建议用200A的空开,70的铜线。

网友C:
电流190A,选用250A空开,选择电缆16平方*3+10平方

网友D:
机床的总功率是170KW,可实际工作时是没有那么大的,可以按照60%左右计算,也就110KW左右,分成4路每路40KW左右,可以选择3×50+1的铝芯电缆,必须是国标的啊,配用160A断路器,既节省材料又节省施工时间,另总线选择3×120+1的铝芯电缆,配用300A的断路器即可。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感觉还是用满功率来计算,80kW一个配电柜,总开关250A;电缆线50平方截面(总进线电缆)

网友F:
我的意见:
分两柜,落地安装,去机床则用钢管埋地安装也好走线,钢管兼用接地。每柜总开关250A断路器,每柜9只分开关也用断路器,壳架电流100A,整定电流40A,三相铜母线配线,维修方便一目了然。

楼主:
我现在的配置是分成四只动力箱,依次为80KW,75KW,66KW,62KW.
使用到各动力箱的电缆是3*70+1*35,主要考虑最远的一只箱离电源较远(80米)。

网友G(2011-07-08):
我 想知道  大伙选多大  空开是怎么算出来 的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H:
楼上的论坛有口算公式计算电流根据功率。在根据口算公式算出多大的电流需要多大的电缆(要考虑一级富余量安全考虑),空开是根据电流来算的,也需要考虑比需要电流的大一级为好。希望对你有帮助,要学口诀论坛上有自己找自己背住啊

网友I:
三楼误导人家了。我强烈支持四楼的,只是空开选小了点70KW就是140多A最好选2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