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8):
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S7-300组态Profibus-DP网络,共有4个节点(不包括CPU节点),另外需要用以太网连接到PC机上进行监控,请问需要哪些模块?

网友A:
如果你的PLC不支持DP的话,你需要配置DP模块,同样,你的PLC不是PN机型的话,你需要配置以太网模块。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知道具体的选型.比如主站是不是PS307+CPU315-2PN/DP+SM321+SM322就足够了,从节点选用ET200哪个型号比较经济呢?因为最大只有32个数字输入+32个数字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知道具体的选型.比如主站是不是PS307+CPU315-2PN/DP+SM321+SM322就足够了,从节点选用ET200哪个型号比较经济呢?因为最大只有32个数字输入+32个数字输出.

你应该致电西门子的代理商,只有通过价格的方式才会得到最经济的方式。

如果您只有少量的点数,那么使用300系列不会得到经济的点数,使用200系列带有通讯的方式会更经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