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ID调节!

楼主(2011-01-18):
变频器如果要用到过程控制功能,怎么样对其进行调整。
是不是需要像温控表那样进行自整定,还是设置好参数后直接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A:
买带PID调节功能的变频器,我现在用施耐德的设置好参数后直接可以使用。

网友B:
不可能,PID必须在现场调的,这个东西是要和现场机器进行耦合的,要不会震荡的。

网友C:
我使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MM440它的PID控制器可以自整定,也可以手动整定。不论是自整定还是手动整定,都要与现场的实际控制系统连接调试。除非你已经做过N次的同类设备并掌握了经验参数。否则,只能是现场解决

网友D:
用丹浮斯的变频器可以不用调整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