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计数器故障

楼主(2011-01-18):
我公司用了一款 德力西JDM9-4电子计数器 装好之后有个小问题,是这样:比如我们设定100,实际计数到了100后报警输出,收卷轮由于惯性还有一两圈的转动,但实际计数却保持100不再递增了,补充一点,我用的是常闭点输出控制接触器线圈,到达设定计数点时常闭输出点断开从而释放接触器线圈使收卷电机失电停止转动。我们也试过了变换面版上的那个保持/非保,结果计数还是到了设定点不管收卷轮怎么转动都不再继续计数了(只能复位才能继续工作)。这种情况正常吗,问题出在了哪里呢?请高手指点迷津!拜谢!

网友A:
换用别的牌子的。你的那个不带开关功能。

网友A:
换用别的牌子的。你的那个不带开关功能。没有自动归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