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8):
变频启动工频运行,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接触器,工频旁路加一个接触器。变频启动到50HZ后,停变频延时0.5秒停变频的输出端接触器,再延时0.5秒后投入工频接触器。这种运行方式本身没问题吧!我的问题是当我停变频器后,电机定子会产生反电势吧,或是电机会有剩磁吧,假如电机有剩磁,而转子在旋转,必然要发电啊。假如其发的电电压相位正好与电网电压相位相差180度,工频旁路接触器吸合的瞬间是否承受2倍的电网电压?选择接触器时是否要选高一个电压等级的接触器呢?如果不需要请回答人解释一下!谢谢!还有电机里的剩磁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忽略不计呢?能不能有简单的方法将其剩磁去掉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的,他们也是这么用的,但是 要确保 变频器输出接触器断开后才能才能接入工频的

网友B:
楼主还是没有搞明白,变频器的停止,有几种形式呢,其中一种形式叫“自由停车”。如果你要是想变频转换工频的话,要用“自由停车”而不是别的形式的停车命令才行。“自由停车”一旦激励,变频器的输出就被“封锁”了(也就是切断了电机的的电流)。延时0.5S,是将电机剩磁产生的电势通过变频器的输出元件(续流二极管)消耗掉,然后将电机的电缆接通工频电源。

这个过程,电机没有电可发,因为他在自由停车的状态,电机内没有供电电流,只有剩磁产生的电流,很快就可放光(小于1S)。所以楼主的担心没有必要。

不过变频转换工频,要做的“无缝转换”,还是有鉴相的功能为好。现在的新一代的变频器,特别是为恒压供水系统专用的变频器,都具备变频转工频的鉴相功能。所以转换过程是“无缝”的,甚至人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