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TD2000

楼主(2011-01-18):
一台华为TD2000开机显示007,换一块控制板好用,请问控制板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的故障,或接触器辅助触点检测电路不良。请检测三相输入电源检测电路、550V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开关电源二次绕组整流电压或直接从550V回路经电阻降压取得,光耦送出)。

楼主:
谢谢回复,可是换了块控制板能用,不知原控制板那里出问题。

网友B:
技术交流13830812651(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