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8):
组合式电缆桥架的特点及结构形式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zj-chunwei.com,版权归镇江市春威电气有限公司所有
   组合式电缆桥架具有结构简单,配置灵活,组装方便等特点。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任意转向,变宽,分支及引上、引下。适用于各种动力电缆、通讯电缆和控制电缆的安装敷设。
   组合式电缆桥架是一种最新形桥架。是电缆桥架中的第二代产品,它适用各项工程、各种电缆的敷设。组合式电缆桥架只要采用宽l00mm、150mm、200mm的三种基型,就可以组装成所需要尺寸的电缆桥架,它不需要生产弯通、三通等部件,就可以安装。在任何部位,不需要打孔、焊接就可以用管引出,它既可方便工程设计,又方便生产运输,更方便安装施工,是目前电缆桥架中最理想的产品。具体的结构形式及规格尺寸如下:
   1. 组合式电缆桥架。型号:QJ-ZH一01A。
   2. 组合式电缆桥架。型号:QJ-ZH一0lB。
   3. 配线桥架。型号:QJ-ZH-02。
   4. 配线桥架。型号:0J-ZH-03。
   5. 配线桥架。型号:QJ-zH-04。
   6. 组合式直通桥架组装示意图。
   7. 组合式电缆桥架隔板组装示意图。
   8. 组合式电缆桥架水平弯通、三通组装示意图。
   9. 组合式电缆桥架水平四通,垂直三通组装示意图。
   10. 组合式电缆桥架垂直弯通及几种锯切示意图。

网友A(2013-09-27):
玻璃钢桥架由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和阻燃剂及其它材料组成,通过复合模压料加夹不锈钢屏蔽网压制而成。由于其所选材料具有较低的导热系数及阻燃剂的加入使产品不仅具有耐火隔热性、自熄性,而且具有很高的耐腐蚀性,同时还具有结构轻、耐老化、安全可靠等优点,可方便地与金属桥架配套使用,在化工、冶金、石油等强腐蚀环境得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