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8):
松下fxc60的plc,通过RS485串行通讯接口,和四台变频器连接,每个变频器驱动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每个电机驱动执行机构,同时通过减速齿轮组,由编码器(每个电机都配有一个)检测信号返回PLC,通过plc处理的速度和电机旋转相位,如此进行闭环控制,目的是为了使四台电动机达到速度和相位同步。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

我觉得误差太大,很难实现。能否给些好建议?

网友A:
光从原理上也看不出什么硬伤。但是很多东西就差在一个“度”上。建议楼主提供这些数据:PLC的循环周期,485的波特率,齿轮减速比,编码器精度,对电机速度和相位同步的精度要求,变频器的数据包格式。
然后才能切实分析。

楼主:
嗯,太感谢了,以后我会陆续提供的,现在刚开始处理资料,要把它做成闭环,你提到的都很有价值。

网友B:
做个一拖四不就结了!

网友C:
你可以买个PG卡装到变频器上,编码器直接接到PG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个一拖四不就结了!
怎样一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