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维修问题

楼主(2011-01-18):
 大车和小车用的是一个摇竿
 大钩和小钩各一个推拉竿

天车电工问题:
1:启动按纽不管用
2:大车不动了
3:小车不动了
4:大钩不动了
5:小钩不动了
以上5个问题该怎么查,顺便说下天车一般什么地方爱坏
基本上都是一会不动了 一会就好了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摇杆?什么摇杆是不是凸轮控制器呀;推拉杆?是不是主令控制器呀?
天车电工问题:
1:启动按纽不管用
2:大车不动了
3:小车不动了
4:大钩不动了
5:小钩不动了
以上5个问题该怎么查,顺便说下天车一般什么地方爱坏
基本上都是一会不动了 一会就好了
应该是电源接触器的问题,电源接触器吸合不好.

网友B:
碳刷接触不良

网友C:
主控制回路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D:
启动按钮不管用 那说明控制回路出了问题啦

网友E:
根据情况定,不是绝对的

网友F:
看保险有问题没有,在看控制回路

网友G:
检查一下主电源和主控制电源。。。。

网友H:
应该是控制电路的问题,查一查线路有无接触不良,接触器上有无线头接触不实!

网友I:
控制接触器的回路有虚接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看保险有问题没有,在看控制回路

网友K:
晕,专业点呀,"摇杆"叫凸轮控制器;“推拉杆”叫主令控制器。所有的电机都不能动肯定是主电源的问题。故障点:1主电源控制保险烧 2控制线断 3主接触器线圈坏 4仓门行程开关接触不良或坏,还有太多情况了。因为主电源接触器控制回路中有四个或更多过流继电器触点、N个行程开关、安全开关、凸轮控制器零位、主令控制器零位。多花点时间在行车上,我搞行车时在上面每一条控制线都摸过一遍,这样以后处理故障才会快一点

网友I:
熟悉了才能修的快!

网友L:
请查一主电源和主接触器控制回路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M:
控制 回路  是不是 用的 成形 线啊?   经常震动 导致断裂  而线头 看似 还接在上面 却断了 有间隙 ,24v 电压不会打火  要用手 掰 一下看看

网友N:
主要看限位开关,对照图纸,找到每一个开关的位置,了解他的作用。再把图纸背下来,那就可以了

网友O:
你说的启动按钮不作用?
1.凸轮控制器里的O档保护触点故障
2.限位故障(包括 门限位 防风限位 )
3.控制箱里的电流继电器触电损坏
电源接触器就是这一回路,一及一及的查好了

网友P:
主接触器不工作。时好时坏,检查门开关

网友Q:
检查控制电路  和行程……

网友D:
还真一下子搞不懂 古董行车

网友R(2013-12-06):
急停按钮的位置        注意看下   是否无意识的碰到了

网友S:
根据情况定

网友T(2019-09-07):
回复 网友R:
多少顿的天车,是主钩小勾是单独的主令控制吗

网友U:
有电路图吗?

网友V:
所有的天车都有一个总电源接触器,司机开吊的第一步就是按下起动钮使总接触器吸合,否则全无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