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潜水泵

楼主(2011-01-18):
潜水泵老跳闸  还经常爱烧

网友A:
找原因,绝缘不好?密封不好?功率不匹配?。。。。。。

网友B:
你自己的原因,经常性故障还找不到原因,你不想干了。

网友C:
找原因啊,是不是线路有松动的,每次烧要把原因找出来。

网友D:
密封不好吧 ,抽水的管子太细了吧。我遇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E:
有的潜水泵的吸水口在下端,如果水抽干了的话,而又不及时关水泵,很容易烧水泵的

网友F:
功率问题吧,老跳闸  还经常爱烧,是不是扬程不对了?

网友G:
潜水泵是靠水冷却的,使用时不要让泵体露出水面运行。

网友H:
一方面可能是空转干烧,一方面是绝缘,或者你卡下电流?

网友I:
原因很多,要根据现场的情况的

网友J:
是按照潜水泵的使用要求做的吗?

网友K:
进口杂物多,堵住了也可能烧的

网友L:
烧过很多,基本就2条:
1、水抽没了,干抽,或潜水泵大部分长时间露在空气中,温度升高。
2、进水了,受潮了。
3、在泥里面堵转了。
对2、3来说,可以加电机保护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烧过很多,基本就2条:
1、水抽没了,干抽,或潜水泵大部分长时间露在空气中,温度升高。
2、进水了,受潮了。
3、在泥里面堵转了。
对2、3来说,可以加电机保护器

网友N:
检查石磨套有无损害-或者数据错了

网友O:
用钳表钳一下电流,看一下水泵的各项指标是否能满足要求!用表测一下接线,有无问题。有不明白的可以Q我272740220

网友P:
以上所述:都有可能,逐个排查,分析原因,解决问题。

网友Q:
加断相过载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