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500下载出错

楼主(2011-01-18):
通过电脑向威纶500系列触摸屏下载程序时,提示通讯超时,上传没有出错。

下载线是用USB转串口的,下载线及USB口测试过是好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串口不行,串口要双工的,有的串口只支持单向传送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U盘来进行程序的下载,虽然麻烦但次次成功。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呵呵;电缆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U盘来进行程序的下载,虽然麻烦但次次成功。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
MT500的是不支持U盘功能的;

网友B:
汗!那只有用通讯线了,我都用的是8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