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8):
我在GP上做了显示数据功能,但是数值显示数值变化一次,GP的背光灭,数值显示数值再变化一次,GP的背光亮。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GP达人指导。谢谢!

网友A:
你肯定是占用了GP与PLC系统区数据交换用的地址了。

如果你把系统区起始地址改为DB2.DBW0就肯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你有可能用了DB1.DBW14这个地址吧?

网友B:
系统区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