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8):
本人新手,想请问下,PLC监控时,如何看它的程序,就知道设备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小的程序就很容易,如果程序很大呢?怎么看?是不是等设备不动作了,才看下是哪里停了?在用寻找的方法一个一个的找输入输出吗?

网友A:
程序很大,依赖于程序员根据工艺的合理切割程序来方便的排出,当程序大时,程序员应该考虑错误诊断。

网友B:
程序很大没关系,不会所有的程序都跟你有问题的部分有联系,你只要看有问题的监视找出出问题的输入或输出来就可以了,之后再去找原因。

网友C:
只要你程序里面有报警监控程序,程序再大也没关系 的。PLC不止要控制,还要有监控的

网友D:
缩短故障面,然后再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