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触摸屏与S7-300连接时,只能调用DB10的数据,而DB10中的数据是怎么作用到其他模块的,它们是怎么实现联系的。希望各位大哥可以帮帮忙。

网友A:
如果DB10作为共享数据块的情况下,那么DB10中的数据是全局变量,即所有的程序皆可以对他进行引用。

OPN  DB10  然后对地址引用或者使用DB10.DBW绝对地址引用皆可。

楼主:
要是S5TIME类型的数据是怎么用绝对地址调用,它的格式是怎么写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S5TIME类型的数据是怎么用绝对地址调用,它的格式是怎么写的啊?

对于地址来说,不管你的数据类型,只管数据长度。

INT,WORD,以及S5Time的数据长度均为16位,因此DB10.DBW即可,反之,DINT,REAL的数据长度为32位,就需要DB10.DBD,明白?

因此,你就需要对数据块中为数据建立一个别名(也可以叫做符号名),并指定数据类型为S5TIME。

S5TIME数据类型结构: 0~11位:为三位BCD码,12,13位:时基  其余不用。

请参看Step7的编程手册中关于S5Time数据的描述。

楼主:
多谢了,我明白了。加个好友,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