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小第初接触文本显示器想请教下怎样在文本显示器中设置plc的时间继电器时间,我试过用 (t1 d0),但是文本一断电,数据就自动清零了,断电保持d0的数据,或各位有其他好办法赐教赐教,谢谢,我用的是信捷一体机xp2-18rt

网友A:
非要用D0吗?用PLC对应的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
这一体机没有断电保持的区域?

网友B:
呵呵;要用断电保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