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RS232串口端口号修改方法

COM口号显示很大,如何修改?

许多客户反应:使用JMDM系列RS232串口控制器时,JMDM上位机软件中可选的RS232串口号最大到“串口9”,而电脑里COM端口号已是20啦!不知怎么办?
解决办法:修改一下电脑的RS232串口的端口值即可,具体步骤如下:

1、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电池下面有个“端口(COM和LPT)”,看看其下面USB Serial Port(COM几)【备注:这种使用了USB转RS232串口线】--右键属性--port setting--Advanced---COM port number--改好后确定退出。
2、再打开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电池下面有个“端口(COM和LPT)”,看看其下面显示的端口号已改为新的。

网友A:
呵呵;一般电脑里COM口不可能被占用很多,COM1~COM8肯定有空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