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焊接过程之中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电解电容、发光二极管、蜂鸣器的正负极性不能接反、三者均是长的管脚接正极、短的管脚接负极,如接反轻则烧毁元气件,重则发生轻微爆炸。
2、三极管9015的E、B、C、注意接法,板子上面有相应的图形形状。按照那个图形焊接。
3、焊接元气件的过程之中焊接时间应在2-4秒。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不仅会烧毁元气件、而且易使焊点容易脆裂。
4、电阻焊接过程中注意相应的阻值对应,不要焊错。否则影响相应的电流大小。
5、排阻焊接过程之中、RP1、RP2、RP3、有公共端应该接VCC、其余管脚为相应的独立端、排阻焊接过程之中用万用表测量各排阻的阻值、对照说明书焊接相应的排阻。
6、ISP插槽应该注意方向。缺口对应板子的外面、如果接反下载线将不能接好。
7、数码管的焊接应该是有小数点的一侧在下面、接反影响数码管的显示。
焊接的顺序如下:
1、首先把四个铜帽拧在线路板上,其作用是防止线路板下面接触到金属、短接使电流过大、元气件因短接而被烧毁。
2、焊接USB、作用提供5V电压。用来给单片机供电。
3、焊接晶体振荡器、30PF电容两个、构成三点式,高频中讲过。此步最为重要、如果不能够起振的话单片机不能够工作,以后的工作就可以不用作了。
4、焊接排阻RP3,DIP40给单片机供电,接USB,检测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烧写程序、用万用表检测单片机各个管脚从P10是否依次为101010……..如是则单片机起振。
5、如果上面一切正常的话,接下来切断电源,焊接32*2双排插针,接上短路帽,焊接下载线的接口,焊接发光二极管,注意正负极的接法(板子上面画着二极管的标志呢),RESP1、RESP2,焊接J3接上短路帽在上面,烧写程序1,检测发光二极管是否正常。
6、焊接4个三极管9015,T1、T2、T3、T4、注意E、B、C 的方向,以及焊接时间,以防烧坏。焊接RESP3,数码管。烧写程序4,注意J3的跳线在下面,检测数码管是否正常。
7、焊接按键5个,一个复位键,4个按键,用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烧写程序5、检测是否正常。
8、焊接T5、R4,R5以及蜂鸣器,注意正负极的接法。烧写程序2或3,检测是否正常。
9、焊接DIP16、瓷片电容104共5个、DB9U母座。此为串口通信的设备,烧写程序8,接串口线,检测是否正常。
10、焊接LED9、R1此为电源指示灯。C1、E1、此起电源滤波作用。

网友A:
驱动建议使用16脚ULN2003APG  然后用74LS03反相    可节约成本
我做控制基本上都是手工焊接的51控制板,比PLC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