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电控方案

楼主(2011-01-19):
为了防止别人开设备,本想安装电源锁(跟摩托车电源锁差不多原理)但考虑到钥匙可以配,这方案被否决,后找到宾馆磁卡取电开关,但是这类开关的磁卡全是通用的,也就是一张卡可以任意插同类型的开关取电,所以这方案也行不通。我的目的是无论是钥匙还是磁卡只能是一张卡(钥匙)和一个开关匹配,不能通用。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设备?可以设置开机密码?或者搞个指纹?

网友B:
你是不想让什么样的人开设备。
如果是懂设备的话,你就要用高级一点的。
如果不懂设备的话,你少微动一下,别人就开不了啊!

网友C:
钥匙你不给人配不完了  ,如果懂的人你再怎么样 ,也有人开得了的

网友D:
没错,何必搞得那么复杂,随便一个小锁即可

网友E:
汽车锁可以不

网友F:
弄个密码锁,设定一个密码自己记得就可以了。

楼主:
这台设备每天不同的人使用,而且有人私自开机生产操成公司损失。

网友G:
你这种情况下只能上电子锁,你的是PLC电路吗?是的话也可以用2到3个点写一个比较程序.设备上的电路最好少用小锁锁上好,出现故障的时候,发生火灾,整台机就完蛋了.

楼主:
有些设备没有PLC的呢

网友H:
搞得太复杂了,加把锁不就行了吗?

楼主:
钥匙可以配的,不行。

网友I:
楼主搞的挺复杂的

楼主:
不是复杂,是没有别的办法,急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