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紧急求助!!!关于富士变频器X1端子及设置问题
我维护的一套恒压供水系统,采用变频+PLC控制,PLC到变频器只有两根线,即PLC的输出端到变频器的X1端子和公共端子CM,而在该富士变频器(型号5000G11S/P11S)的设置中,与X1端子有关的F01已设置为1,E01已设置为0,E02已设置为7、E03已设置为8,C05~C20均已设置为0,C30已设置为2,请问这两根线有什么作用?因为这套恒压供水系统的PLC已经烧坏,所以在更换新的PLC时我是否可以不接这两根线?
电气新手,急切等待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A:
问题不清楚,要看你的整个流程,几个多少kw的电机,现在是怎么控制的,手动的话是直接启动还是软启动,还是星三角,变频以前是怎么控制电机的,是单独控制一台,还是所有电机全部控制

网友B:
从帖子看不出楼主恒压供水系统的具体情况。如果从提估的几个设定参数来看,是这样的:
E01已设置为0, 这样X1端子的应用就是多步频率选择,但其只选了SS1接点输出频率是阶梯状的变化,不知设计者的意图?知道了意图就可决定是否要接这两根线了。
而F01设为1则频率设定1选的是电压信号,C30设为2则频率设定2选的是电流信号,E02已设置为7是BX用途,E03已设置为8是报警复位,C05~C20均已设置为0这是出厂设定值。应该说这些参数与PLC的两根接线都没有关联。

网友C:
你这个X1与COM应该是设置的一个固定的频率的多功能端字.频率由C05设定.因为你的EO1是设置为0的.具体要不要那就要看你的工艺情况是否要求PLC输出一个固定频率了

网友D:
PLC输出的这两线是什么信号。

网友E:
尽可能上图

网友F:
2颗线。。通信的可能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