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如题, 知道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A:
用你以前装GX Developer的序列号也可以

网友B:
570-986818410

网友C:
版本:8.86Q软件的序列号为:423-444127508。或者到三菱网站从下一个带序列号的软件

网友D:
804-999559933

网友E:
三菱电机(上海)自动化网站里可以申请,里面还有好多软件和手册呢

楼主:
谢了各位,装好了。

网友F(2011-06-16):
我安装完后打开软件失败,现象是打开软件闪了一下就关闭了

网友G(2014-01-25):
回复 网友B:
兄弟,他自己应该知道的。在包里一定有的。

网友H(2014-02-25):
回复 网友G:
123-508123508

网友I:
申请一个好了,注册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