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我现在有个进线柜里装了一块DT862 3(6)A有功机械表,三块800/5电流表,三个LMK-800/5 一匝穿芯的互感器。电度表和电流表共用互感器。接线是A相互感器的S1出来到电流表+极,电流表—极出来到电度表的电流线圈(1),B相互感器的S1出来到电流表+极,电流表—极出来到电度表的电流线圈(4),C相互感器的S1出来到电流表+极,电流表—极出来到电度表的电流线圈(7),电度表的3,6,9,到互感器S2,再接地。还有另外三个互感器带了一块无功DX862 3(6)A电度表,装在有功表的背后。现在当实际运行电流只有40A,电表计量半天达到了700多度。查了线路没问题,电流表显示正常,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画一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是的有个简图方便分析

网友C:
画个图,或者拍个照片吧

网友D:
电压等级?图?

网友E:
抄错表吧

网友F:
表是坏的

网友G:
可能有漏电,或是接地没有接好,要么就是表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