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是这样的,以前因电机线对地短接,就炸变频器功率板英飞凌单管IGBT,炸了3个,整流桥也坏了,还有主电路的LED也烧了,当我全都换好后,  首先上电,先不装IGBT,然后简单的运行,没事,没有冒烟等现象,正负15 ,24V等都正常,但一装上 IGBT后,不接电机,只接电源,上电没事,但一运行就马上炸一个 IGBT,第二次换好,在运行,还是在刚才被炸IGBT的那个地方的IGBT又炸了,先确定下 IGBT是好的,以前也用过,都是IGBT同一批的,我就真的很郁闷  不接电机的那里来的电流呢??

楼主:
怎么没高手回答呢??

我觉得 为什么就炸一个,且炸那个地方的IGBT

??????

楼主:
我还想问个问题,是不是因光耦坏了,但不知道,还继续换IGBT,才导致一装上新的IGBT 就炸了呢?  光耦是  A310     变频器是1.5KW的

网友A:
这个很难讲的。总炸一个管子,说明那一路有问题。也许是触发信号的时序不对,也许是触发器元器件坏了,也许是负载短路等等。要具体查明才能有结论。不是蒙的,是要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讲的。总炸一个管子,说明那一路有问题。也许是触发信号的时序不对,也许是触发器元器件坏了,也许是负载短路等等。要具体查明才能有结论。不是蒙的,是要查的。

有个 鬼负载啊,  连  U V W都不接,难道连装上控制板也算啊,那也就是说光耦有问题?  那等下我都换那六个高速光耦,连 IGBT 也换了,换个  K08T120的  ,哈哈

网友B(2011-08-18):
应该是光耦的波形不对导致的 大部分IGBT都是这样的

网友C:
你检查的思路首先就不对,能运行不定说明波形、死区时间、驱动电压都是对的,要用示波器、万用表测试。而且总炸那一路管子说明那一路有存在直通或误导通的现象,你最好先从波形、死区、驱动电压查起来吧。问题不大。

网友D(2014-05-12):
是不是有短路现象,即使不接电机,只要两端有高压,如果有误动作也会有短路放生,尤其是IGBT半桥的下管比较如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