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求助

楼主(2011-01-19):
软件是cx-program 6.0
我设计了一个初级程序,0000闭合,电机正转,过5秒后,电机反转
其中我闭合开关0000,时间继电器通入信号,但是没有倒数,一直是如图状态。。。。。而且我关掉开关0000后,根本没有实现自锁,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你确认你的PLC处于RUN状态?

楼主:
怎么知道是不是在运行状态?我编号程序后,把程序传送到plc,然后传送成功后,我用外接电脑的plc开关控制,这个算是运行状态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不是在运行状态?我编号程序后,把程序传送到plc,然后传送成功后,我用外接电脑的plc开关控制,这个算是运行状态了吗?
是否是运行状态取决于软件中的设置的初始模式是否为运行模式。
PLC——操作模式可以查看当前的运行状态。

网友A:
另外,你的程序是存在问题的……你无法做到你需要的要求。

楼主:
你好,我看到plc上有pwr、err、alm、run、comm5个指示灯,程序运行时亮了err和pwr灯,这是程序编错导致无法运行,还是其他问题(线路二上我已经在tim000的常开开关两端并上了1001的自锁)

网友B:
RUN没亮,程序根本没有运行;

楼主:
那怎么调到run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