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

楼主(2011-01-19):
家里盖房子,主电源线用的10平方铜线,每个插座,灯单独一路开关控,最近发现零线带电,穿拖鞋零线能电到人。进户线是6平方铝线,经测量 漏电保护上侧零线电笔不发光,下侧零线电笔发光,经过实验家里的40A漏电保护使用正常,如果零线带电。漏电保护应该跳闸,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一下漏电保护器的下火,是否接触良好,零线断或接触不良零线可能带电

网友B:
零线断或接触不良零线可能带电

网友C:
零线空挂,没有实际接地点,自己做个重复接地吧

网友D:
漏电保护下端零线空挂。

网友E:
应该是零线没接好

网友F:
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G:
应该是零线断或接触不良,这时候去碰的话,上面是带电的

网友H:
漏保坏了``换一个。你说上桩测电笔测不出``而下壮测的出就说明漏保的零先触点坏了。不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漏保坏了``换一个。你说上桩测电笔测不出``而下壮测的出就说明漏保的零先触点坏了。不通了
楼上正确,换个漏电开关吧

网友J:
换漏电开关

网友K:
请你注意单相的漏电保护器是断开一相的,如果你把相零接反的话,断开漏保只是断开了零线,没有断开相线,那么零线是通过用电器回来的火,这是相当危险的。

网友L:
赞同楼上的观点!N线直通!切勿L ,N接反!

网友M:
我上次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16A的空开,其上匝零线和火线正常有220伏电压,但是其下匝零线和火线之间却没有220伏电压,检查线路和接地没有问题,后面换个空开就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N:
零线有“火”,说明零线有问题。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O:
漏电保护开并坏了

网友P:
零线没接好

网友Q:
支持零线虚接

网友R:
漏电存在,换开关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个人认为是漏电保护下端零线空挂。

网友S:
检查下端零线,有断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