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大家好!

由于生产需要,我想请教下,能否做到S7-200与带485之类的指纹识别器通讯连接,做到触摸屏设置和修改某些机密参数时要通过上指纹识别来确认权限身份?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通过指纹识别接通或者断开某个常开点,达到允许对某个参数的修改。

不知道我的表达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望大家给我点意见或者启发,再此感谢!

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美满!

网友A:
贴出你的指纹识别器的通讯方式以及通讯协议细节。

网友B:
通过指纹识别接通或者断开某个常开点,触摸屏切换到可以修改参数的画面。OVER

楼主:
你好!

是这样的,由于指纹识别器还没定下来,我想用支持MODBUS Rtu 协议的这个指纹识别器

与S7-200通讯,但是由于S7-200只有一个通讯口,需要连接触摸屏,是否能用转接口托

触摸屏和指纹识别器呢?

实在不行就看看市面上有没有开关量的指纹识别器,直接接输入口,相当于一个传感器来用!

Regar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这样的,由于指纹识别器还没定下来,我想用支持MODBUS Rtu 协议的这个指纹识别器

与S7-200通讯,但是由于S7-200只有一个通讯口,需要连接触摸屏,是否能用转接口托

触摸屏和指纹识别器呢?

实在不行就看看市面上有没有开关量的指纹识别器,直接接输入口,相当于一个传感器来用!

Regards

难道你的触摸屏也只有1个口?

楼主:
触摸屏有COM0/2和COM1两个口

网友B:
建议买台科密的指纹打卡机,有开门功能.开门继电器就可以送到PLC作为参数修改的条件了

网友C:
226就有2个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