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求助

楼主(2011-01-19):
软件是cx-program 6.0
我设计了一个初级程序,0000闭合,电机正转,过5秒后,电机反转
其中我闭合开关0000,时间继电器通入信号,但是没有倒计时,一直是如图状态。。。。。而且我关掉开关0000后,根本没有实现自锁,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主要2个问题,1.时间继电器通了信号为什么不倒计时? 2.为什么闭合0000,然后再打开0000后1000没有自锁?
谢谢啦~

网友A:
PLC有没有在运行状态?

楼主:
什么叫运行状态?我编好程序后,直接传送到plc,然后传送成功,再用欧姆龙plc开关控制。。。

网友A:
PLC上没有RUN的指示灯吗?找下看看,这个运行灯亮了没有?

楼主:
你好,我看到plc上有pwr、err、alm、run、comm5个指示灯,程序运行时亮了err和pwr灯,这是程序编错导致无法运行,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err灯亮,可能有错误了,先找到错误原因,看能不能连上软件,读到错误代码。

楼主:
- -好吧,我找不到

网友B: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bag!貌似就是模式不对,由监视模式改为运行模式!再不行的话可以把输出点更改一下再重新发送程序!那个输出点没通就像是被强制为“0”一样!

网友C:
系统重启下看看
你的PLC里以前有程序再下载进去的话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