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控方案

楼主(2011-01-19):
各位高工:我公司有一台中型双轨道往复循环工作的设备,左、右两端各有一台电动机同步平行拖动,生产使用中由于两端负载变化而发生跑偏现象(左、右两端不同步),影响生产。为避免左、右两端不同步采用什么方式控制,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采用同步控制方式。也就是说两台电机都采用转速编码器反馈做速度比环,用一个给定信号对两台控制器输入,然后实时对两台电机的速度同步差作比较,加入同步控制的修正补偿。

网友B:
这种情况很难得到有效修正,最好就是使用一个变速箱,装在轨道中间,只用一根轴驱动两边的轮子行走。。

网友C:
用施耐德71变频器加一个通讯板电机加两个增量编码器,剩下的系统我给你做。

网友D:
闭环控制,没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高工的指教,我由于第一次发帖求助可能没有叙述清楚,具体设备是:我公司有一台中型双轨道往复循环工作的设备(沈阳水泥机械厂生产的取料机),左、右两端各有一台电动机同步平行拖动(软启动器控制,同时启动),生产使用中由于两端负载变化而发生跑偏现象(左、右两端不同步),影响生产。为避免左、右两端不同步采用什么方式控制,再次请高手指教!谢谢!能否采用光控等传感器控制?谢谢

网友A:
光控?不行吧?怎么光控制呢?还是同步控制。不是软启动,是两台电机用两个变频器进行同步控制。可以克服两边负载不对称导致的跑偏现象。就是大家如上所述的那样。或者同步卡控制;或者将左右两边同轴连接驱动。也就是说,你现在正中两台电机软起控制的方案,要改变,这个方案不行。

网友E:
请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F:
单拖啊一台电机通过减速装置,输出两个相同力矩同步拖动力,我这儿的搅拌器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两根搅拌轴不同步早就打得稀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检查机械部分
非常欣赏10楼同志看问题的切入点。察看下机械部分吧

行走电机都是异步电机,曲线比较软。可能是变速机构有问题让其中一个行走电机的转速变慢了。造成偏向

网友H:
改用变频器加编码器作闭环。如果用伺服成本就太高。

网友I:
装在轨道中间,只用一根轴驱动两边。
从机械方面考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