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9):
互感器匝数比。。。比如:
互感器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实际穿三相各自穿一扎。。按哪个比例?

网友A:
电度表指示数放大40倍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算的呢?

我今天又看了一个电柜漏保空开负载下的电流互感器倍数是300/5
表中只有:
一次电流:300
一次匝数: 1       后边空着。。
三相各穿一扎

这样的怎么计算

网友B:
300除以5 等于60       电表读数X60=电量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那我就郁闷了,怎么就跑出电表跑的度数要乘以400呢??另一个柜电表数而需要乘以120呢?
怎么看的啊。。
===================

在配电柜中在接400A漏保开关的三相铜排上也有互感器,莫非是要看它?可我没看见数值啊。。只看见400漏保空开下线的互感器是这样的。。

网友D:
互感器匝数比。。。比如:
互感器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实际穿三相各自穿一扎。。按哪个比例?

100\5上面不是这样标的.直穿就是200\5 穿2圈就是100\5 4圈就是50\5

网友E:
低压计量计算方法:
表计度数(本月读数-上月读数)×倍率+线损(表度数×倍率×3%)+变损

网友F:
楼上正确

网友G:
按200/5

网友H:
绕几圈由电源的容量决定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