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有一个桥式电路,输出点为16.6v然后是一个电容C=5000uf,ripple脉动为3%,然后是c点(是串联电路),我想问的是c点的电压为多少?先谢谢了。

网友A:
弄个图上来把。要不然C点在哪?怎么能知道他的电压是多少呢?

如果是电容的正端电压(整流后的)。那就好办了,是根号2倍的输入交流电压,也就是输入交流电压的峰峰值。

网友B:
1.03*根号2*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