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老师们好: 我是新手,想编写一个控制画面与WAGO 750-841 连接,请问如何在PLC 中定义通讯变量,如何在PROFACE ST402 中定义TAG.
我的邮箱:cydiesel@163.com

网友A:
WAGO PLC ?
PROFACE支持这个品牌不?

楼主:
肯定能够连接WAGO PLC 的 RS232 串口模块上,但我不知道在PROFACE 上如何设定PLC类型,以及二者之间如何定义通讯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AGO PLC ?
PROFACE支持这个品牌不?
750-841的话通过以太网协议可以通讯。

协议选择施耐德MDOBUS TC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能够连接WAGO PLC 的 RS232 串口模块上,但我不知道在PROFACE 上如何设定PLC类型,以及二者之间如何定义通讯变量。
RS232模块也是选择施耐德MOBUS协议啊。

网友B:
841
842
843
都可以用以太网通讯。
只不过价格由高到低。

网友B:
又没反馈信息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用的软件是CODESYS 在841中编写程序,PROFACE 的型号是ST402, 按照老师们的建议在PLC 类型设定中选MODICON MODBUS (MASTER). 设定之后,在BASE 画面中建立的TAG 变量需要触发. 那么还要在CODESYS 中定义一个变量使之与ST402 中的TAG 变量连接, 请问如何确定量个变量的地址, 怎样编写功能块来建立二者的连接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