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有没有一种连接方法使plc的输出直接给到输入,并且是输入输出都能正常被使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图;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别人没法回答你可以QQ上说326596794

网友C:
是不是想把输出的结果给输入一个信号
那就在输出接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的辅助触点给输入信号!

网友D:
把问题讲明白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把DO输出直接从DI输入是吧,当然可以,要看你的PLC类型,
一般情况DI是外部为无源接点,由DI的输入端和COM将电源接入形成回路。
那么只要保证输出的信号与输入接点形成回路就可以了。
如果DO模块的COM端/或者输出之一端联接DC24V+,DO信号端/或者是输出另一端直接与DI信号端连接。而输入的COM端将与DC24V-连接。这就能形成信号回路了,并且输出和输入都有效。

楼主:
五楼是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