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60KVA的设备需要用多大的开关和电缆线.

网友A:
125A的空开,35mm2的铜线

网友B:
看看附件内容

网友C:
100A的断路器,70mm²的铝芯线,加铜铝接头。

网友D:
纠正一下,1、设备容量不是用KAV作单位的;2、你的设备性质是容性还是阻性还是感性?3、设备跟电源的距离有多远?现在的功率因素有多高?这些都需要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