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最近在维修用电设备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220V交流经桥式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应该在310V左右,但我所检测到的电压却高达480V,从而导致保护电路动作。这显然是交流电的频率远高于工频所致。请问一下这方面的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请用万用表查一下全桥输入的交流电压。

网友B:
把滤波部分去掉看看

网友C: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国家电网不可能让频率超标,而且超标如此严重。否则早发生大规模电网故障了

网友D:
呵呵;国内电网的输出频率50HZ,上下不可能超过0.5HZ的;

网友E:
频率也这么大变化?

网友F:
会不会接到变频电源上了
我就有过
有台机器电源是220V,50HZ的
结果工人插到变频电源上了而且还把频率调到200多(变频电源到机器有30几米)
用数字表量有220V但就是不能正常工作
最后才知道插到用于检测用的变频电源的插座上了(本来是调在60HZ的结果到200多)

网友G:
交流电压的工频频率为什么不是标准的60Hz?

美国交流电压的工频频率是标准的60Hz

网友H:
同意4楼的,肯定有故障!

网友I:
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