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20):
三菱FX系列的几个时间继电器的值知否可以用一个寄存器来设定其中的数值。

网友A:
可以用D寄存器作为定时值的设定值;

网友B:
可以的,一般用断电保持的。

楼主:
我说的是用几个时间继电器比如T1。T2。T3。T4能否用D0中的值,一个寄存器能用吗

楼主:
请教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用几个时间继电器比如T1。T2。T3。T4能否用D0中的值,一个寄存器能用吗

网友C:
可以的,比如D0的值是K10的话,你就是把所有用D0数据的T0,T1,T2,T3的值定为期1了,用在多少个时间继电器上都行,就是所有的时间都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明白了。

网友A:
用同一个寄存器的话,那么对应的几个T设定值就一样了;

楼主:
我想用乘除法用外部的两个模拟电位器调试时间,把几个时间的值放在一个寄存器里,应该方便了许多,楼上老师的回答我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A:
用乘除法是可以的;但要求你的几个定时器设定值之间是固定比例关系;

楼主:
几个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是一样的,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我试过了,没问题的谢谢了

网友D:
呵呵!我什么都不懂,我也想学学!

楼主:
回答
你想学什么啊